戴尔7010MT 求真实芯片型号 谢谢

楼主(2022-07-03):
如图中一共3台戴尔7010MT的主机 3台不开机 一台是BIOS问题 另两台转一下停一下 经检测缺电压 两台都是缺VCCSA 无图纸 无点位 经过跑线 已确认两台都是 该6脚芯片坏 输出到MOS管的G级无电压 这6脚芯片 上面的丝印完全没用 因为3块板上的丝印都不一样 有知道真实型号的哥们 麻烦告知下 谢谢 3块的丝印为 102RZB, L11C, L117 电压是1.05转0.95的 控制G级 输出3V 感谢大家

网友A:
这个问卖芯片 的就清楚的很。

dc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卖芯片 的就清楚的很。

问了 三个丝印都问了 发了一个 等待到货后 验证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 实测了下 和你发的这个型号对比 查了下手册 脚位好像差不多 等待到货验证

网友:
已验证 找卖芯片的发了5块这个6脚芯片 丝印正确的是102RZB 具体型号 不知道是不是2楼兄弟说的APL5611 但是实测跟他发的型号脚位功能差不多 我是3个丝印发给卖家 他给我发的102RZB 两块主板已换好开机 有遇到的兄弟可参考

网友:
淘宝查下应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