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有38的三角贴片元件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2-07-03):
标有38的三角贴片元件是什么元件?

网友A:
MOS 三极管都有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 三极管都有可能吧

是不是稳压管

网友:
没有图纸吗?

网友:
如果没有可以拆下来量一下,判断一下是三极管,mos管,复合二极管其中的哪个,根据特性和导通条件测量数值。

网友:
大哥不是38.是3B BC856B这个是型号 三极管

网友:
不是38,是3B 这个是丝印代码,实际型号是BC856B 三极管

网友:
丝印3B 是 BC856B 80v 0.1A PNP管

网友:
你理一下电路接构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431

网友B:
测量一下,带大概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带大概就清楚了。

那旁边不是好几个标有V的嘛,两个印字38。一个烧糊了,测量其他两个。或者拆下来测量。

网友:
估计旁边的电阻都挂了,都变色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这个pnp三级管是放大还是开关作用??

网友:
找个同样的换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测试一下管型随便换一个就行了,电源上的三极管不是开关就是放大,要求没那么严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