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image tool改ME不认盘

楼主(2022-07-03):
如题
主板型号:GK5CN5Z 1.1
       故障:桥短路
维修过程:待机偏高,拆开看桥晶体侧面有个小黑点,还是有黑烟熏的那种!!! 型号SR40B 换桥后开机慢,用flash image tool合成ME后不认机械硬盘(原机只有机械),之前有看到一个帖子说这个工具可以改什么地方的配置就能认到硬盘了(不是这款机器)。现在找不到了,知道方法的麻烦指点一下,不知道的有空帮我找找这个帖子。主要是想搞懂这个问题,第一次自己遇到  原机可以认到硬盘

网友A:
PMC也要合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MC也要合一下。

是原机BIOS合成ME  这个PMC不懂是啥

网友B:
这BIOS论坛大把的,随便下一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BIOS论坛大把的,随便下一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论坛的是可以,但是想搞懂是什么问题,万一以后遇到新机才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解决!!!!!!

哪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2022-09-28):
引用 网友C:
已解决!!!!!!

楼主怎么解决的,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