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B450M DS3H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7-03):
真的好无语啊,排线路OK以后,然后升级boss只能一个个升。
问题就是那个6角什么鬼芯片不懂,正面第一个跟下面第一个要链接一起要不然开机没反应
没资料分享,我也是一个个看着来的

网友A:
都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B(2022-08-16):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就是开机那个3.3上面那个芯片问题啊,换了好了

网友C:
没有看懂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这样看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懂

下面有最新图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开机那个3.3上面那个芯片问题啊,换了好了

意思是主板不触发,测量开机针脚电压不正常,发现是开机针脚旁的小6脚芯片导致的,更换就好了”。是这样吗?我对你的语言表达能力真的好无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主板不触发,测量开机针脚电压不正常,发现是开机针脚旁的小6脚芯片导致的,更换就好了”。是这样吗?我对你的语言表达能力真的好无语啊。

网友:
没看懂,换做是我就放弃了啊

网友(2022-10-06):
嵌位的复合二极管,把电压限制在vcc gnd 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