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602G 丝印AJF 八脚小贴片芯片型号

楼主(2022-07-03):
显卡上 丝印AJF 八脚小贴片MOS管驱动芯片,上管烧了,换了又烧,把上下管拆了,上管有G极有波形,下管极没有驱动波形, 这个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拆上管下管G极还有波形吗?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谢谢,不过某宝也没找到同样封装的芯片!按照你提供的型号和丝印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