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 5005U 开机指示灯闪一下就灭

楼主(2022-07-03):
请教各位, 一块i3 5005U 一体桥主板,开机指示灯闪一下就灭,再按开机 还是同样闪就灭。

量了主板上的电感,待机时 电感上有5v  3.3v , 1.06v , CPU 和内存供电没有。 按一下开机键,CPU 电感闪现 3.45v 电压, 内存电感也是 闪现 3.45v。

此主板没有EC。

电源IC  ISL95812HRZ, 内存 和 桥 的 IC  ISL95870B。

按照电源 IC pdf 查了很久,也没发现问题。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内存供电不可能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不可能这么高

我也觉得电压高,CPU 电压也不会这么高, 内存是1.5v , 内存附件有个 nuvoton 3101S , 好像这个会把电压减半。

网友:
桥坏。直接换桥。

网友:
内存电压应该是1.5V或者1.35V,CPU电压一般也是2V以下,都量着3v多,肯定供电不正常

网友:
今天把cpu 加焊了一下,可以开机了。 但是SATA 接口不识别,感觉还要再加焊一次。

网友:
最好换CPU   加焊用不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