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12mini基带主供电阻值

楼主(2022-07-03):
我的12mini下层在板测基带左下角三个大电容阻值才10左右,拆下基带ic在ic上测量也是10左右,是不是基带挂了呀?这么低。现在12mini资料少,查不到,所以求助
window

网友:
拆了基带再测10 就是基带电源挂了 不是基带

网友:
我手上有几台一样的,现在好像可以改线路救活

网友(2022-08-03):
大電流燒IC了沒救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