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图纸出错了,还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2022-07-04):
先看原理图,分别是XLDO11_TOF_DVDD_1V2和VOUT32_SCAM_DVDD_1V1经过R2224和R2223转为了IR_CAM_DVDD,

再看点位图,R2224是没问题的,和原理图一样,XLDO11_TOF_DVDD_1V2转为IR_CAM_DVDD,

但是,点位图中的R2223,和R2224一样是XLDO11_TOF_DVDD_1V2转为IR_CAM_DVDD。根据原理图,R2223不是应该连接VOUT32_SCAM_DVDD_1V1吗

是我的理解有问题吗,小白一个,求解答

网友:
这玩意不能钻牛角尖,图纸也是个画的

网友A:
这个仅供参考!当然也可以对比另外的图纸

网友:
哈哈。我就更不懂咯。。。

网友:
以前迅维老师说的,图纸就是个参考,有可能是随便画的。

网友:
知道是给IR CAM的一路供电就够了,咱是搞维修的,纠结研发画图和调试的就没意思了

网友:
图纸只是维修时参考用的 不要死对照图纸修

网友:
不是有说过吗,带星号的,是不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仅供参考!当然也可以对比另外的图纸

哦哦,好,明白,谢谢解答

网友:
不要抬杠,点位图跟原理图是给你介绍差不多的路线的。你知道这个是供电,还是数据传输就行了,通还是不通。简单的东西被你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B:
R2223是空件不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2223是空件不装的!

不装的意思是主板没有这个电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装的意思是主板没有这个电阻吗?

有设计这个电阻 但是实际上不出料  就是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设计这个电阻 但是实际上不出料  就是不装

哦哦,原来如此,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