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网卡代还问题

楼主(2022-07-04):
手头有一块B75M-D3V R**.0版,加电后无限循环上电掉电,首先观察到网卡灯不插网线亮了,然后桥附近有场管有点发热了,故热风枪拆除网卡芯片,上电测试,场管不热了,但还是无限上电掉电,技嘉爱坏BIOS,刷BIOS后点亮,这个网卡芯片是RTL8111F,技嘉的好像听说过必须原型号的,而且还得是技嘉主板拆掉的才能用?
求解!

网友:
同型号可以用就可能有个灯不会亮

网友:
通型号可以带换,但是娱乐大师可能显示不是原品牌网卡,因为网卡MAC信息都写在内部。

网友:
同型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