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2-07-04):
精影gtx950显卡pcie 12v对地阻值221,还是有点短路吗,找不到哪出问题了

网友A:
不短,正常的,插在板子上能触发不亮?你得量一下显存供电有没有1.25V左右主供电有没有0.9V左右供电,如果有估计核心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短,正常的,插在板子上能触发不亮?你得量一下显存供电有没有1.25V左右主供电有没有0.9V左右供电,如果 ...

我看别的板子都有400多

网友B:
找专业的来搞,自己干容易把核心干死

网友:
显卡没修过

网友C:
这核心怎么看着这么眼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核心怎么看着这么眼生

核心不都长得差不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专业的来搞,自己干容易把核心干死

不干死不交学费怎么能学会?去年300一张收来的1050我干死好几张。。

网友:
有经验的大神帮忙解答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短,正常的,插在板子上能触发不亮?你得量一下显存供电有没有1.25V左右主供电有没有0.9V左右供电,如果有估计核心挂了

这是d5的显存,供电1.5

网友D:
我一个修手机的都知道怎么维修显卡,上主板测显卡问题,是亮屏还是不亮屏,显卡启动还是不启动?找问题再测,胡乱测,别人修好给客户了,你还在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个修手机的都知道怎么维修显卡,上主板测显卡问题,是亮屏还是不亮屏,显卡启动还是不启动?找问题再测,胡乱测,别人修好给客户了,你还在找问题

就是上电了,短路有火花,修显卡也是按顺序测的,不是胡乱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短,正常的,插在板子上能触发不亮?你得量一下显存供电有没有1.25V左右主供电有没有0.9V左右供电,如果有估计核心挂了

Ins3221芯片周围电容有火花,是怎么了

网友E:
那就用烤鸡大法看看哪里有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就用烤鸡大法看看哪里有短路

烤不出来5a的是不是小了

网友G:
应该还是有短路的地方,一个个拆,滤波电容也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还是有短路的地方,一个个拆,滤波电容也拆

电容和芯片都拆的差不多了,跟核心有关系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烤不出来5a的是不是小了

电流5A百分百短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电流5A百分百短路了。。

我是说稳压电源是5a的,是要开12v的烤吗

网友:
用烧鸡大法,摸一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说稳压电源是5a的,是要开12v的烤吗

那你的稳压电源显示的电流是多少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