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a85主板 不定时掉电(软解决)

楼主(2022-07-04):
具体型号是PT-F2A85M-MA .
故障现象 ,进入bios或者系统中不定时突然掉电,几秒到几分钟不等 。搭配四核的时候,bios里快的几秒就掉电了
初步判断是主板的温度传感器检测 异常 ,电脑直接掉电保护。
因为缺少点位图,无法硬件级处理 。
软解决方法是
开机快速进入bios ,把默认电压1.4调低到1.25左右(可以延长掉电时间),立即保存 。再开机进入bios ,找到H/W健康监控面板,把 CPU shutdown温度保护打开,按最高上限来选定 。
参考
a4 5300 ,固定电压1.28 ,温度掉电保护选 75°,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这是研究的透透的。

网友:
AMD cpu坏的多

网友:
好厉害,bios功能都这么了解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技术真的不错

网友:
维修还要手快

网友:
墙都 不扶舅服你!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厉害,看到掉电不稳定之类就头大

网友:
这种操作

网友:
你好   关机还是掉电重启呢?

网友:
楼主怎么可以判断的这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