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 电池与适配器一起插的时候,能正常开机,但电流会慢慢的跑到5A

楼主(2022-07-04):
HP 6910p 集显 故障:
       插上电池或者适配器,都能正常开机,当电池与适配器一起插的时候,能正常开机,但电流会慢慢的跑到5A,看其他帖子说是电池放电电路的问题,自己是小白,不知道怎么查电池放电电路,还请大佬教一下。

网友:
我估计你的充电管子穿了,DC电压直接去给了电池,可以量下电池接口附近的MOS管,看是不是坏了?有图纸查下+VCHGR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