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潮7000-14IKBR板号330S_KBL_V09 从待机0.0022不触发到0.49不跑码维修

楼主(2022-07-04):
接同行机器,小新潮7000-14IKB,接到机器插上可调,待机0.0022,按开关没有反应,果断拆机,板号330S_KBL_MB_V09 如图,鑫制造找到15KBL-330S_kbl_v01的图纸,既然按开关没有反应,待机又那么低,那就查待机条件,个人习惯遇到按开关没有反应的,直接先测试EC给桥的开机信号发出去了没有,测试EC19脚PM_PWRBTN_R_N没有发出去,那应该就是EC的条件没有满足了,经测 +V3P3A_EC VCC_LPC EC_AVCC供电这些都正常,但测试到EC_WRST#如图 测试到R5510一端有3.3V 一端只有0.9V,这不正常,打一下阻值正常的,难道延时复位用的电容坏了吗,果断拆了C5510,这个电容是真TMD小,只有在手机的坏板上找了一个,换上后上电,待机恢复到了0.04了,按下开关电流到0.49后到0.50再到0.30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了个去,什么情况,挡内存了吗,测试所有电压都出来了,PLT_RST#都出来了,VCCST VCCSTG VCCSA 这些都出来了,但有一个信号没有出来如图DGPU_HOLD_RST#这个信号没有, 这个是信号是由桥发出来了,桥收到NVVDDPGOOD后就会发出这个信号来给显卡复位,实测NVVDDPGOOD信号有高电平,但就是没有DGPU_HOLD_RST#这个信号的高电平,DGPU_HOLD_RST# 与PLT_RST相与产生PEX_GPU_RST#,PEX_GPU_RST#与NVVDD_PGOOD相与产生GPU_PWROK但机器目前没有PEX_GPU_RST#这个信号的高电平产生,所以显卡的GPU_PWROK信号没有出来,难道桥挂了吗,找找这个信号去了哪些地方,实然有了重大发现 如上图所示,这个信号还给了EC的127脚,想着会不会是EC挂了,于是风枪加镊子翘开EC的127脚,相当于把EC与DGPU_HOLD_RST#断开,然后上电,电流终于动了,跑到了0.7,屏亮了如图 但维修还没有结束,这样是能开机了,但独显肯定是用不了的,由于这个EC是带和程序的,刚好有这东西的料板,拆了个EC换上去,然后上图 维修至此结束,总结起来就是EC复位故障引起不触发,EC程序或者EC本身坏引起挡内存不跑码,维修至此结束,顺便附上合成改ME的BIOS!

网友A:
我修了好多台这个机器都是公共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了好多台这个机器都是公共点短路

公共点短路要么捡钱,要么抬走下一位

网友B:
我也修了好多台这个机器都是公共点短路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开机后不充电 现在正在修

网友C:
技术可以哦  思路清晰哦  都是多年开车的老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可以哦  思路清晰哦  都是多年开车的老司机了

还得有图纸才行,这也是运气好,只是EC挂了

网友:
楼主对显卡方面的信号都这么熟悉 技术很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修了好多台这个机器都是公共点短路

也一样   大部分都是电容

网友:
学到了 ,很牛逼

网友(2022-10-27):
今天修到同款一样的问题,但我是EC没坏

网友(2022-12-05):
高手啊,高手

网友(2023-07-24):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分析到位!学习了!

网友(2025-04-27):
对显卡这方面的分析很到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