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000 2020款求助

楼主(2022-07-04):
机子为进雨机 拆机后发现充电ic和ec附近区域进雨严重 清洗后装机测试按开机键没一点发应 接稳压无待机电流 报价留机开修 因机子没图纸也没点位 只能从腐蚀的地方入手 充电芯片烧断4根线 Ec没断线也有腐蚀 还有一个芯片也烧断一根 处理后就成现在这个电流了 不显示 开机键盘背光亮个十几秒就灭了 充电指示灯也亮 风扇也转 测全板供电 有4个电感无输出 我觉得是独立显卡和显存的供电 机子不上内存跑到600多 上内存跳到900左右就不动了 bios也刷了 现象一样 修到这里就无方向了 从电流看cpu和内存是工作了 应该与屏电路没关系 如果只是屏电路问题 键盘的Numlock灯会用反应的 而且外接也不显 在此希望看到的师傅们给个方向 这机子也弄了两三天了 付出了不少精力 要不就白费了

网友:
查显卡和显存供电的开启信号,新机器没图纸不好修啊,这个CPU带核显,有些机型要集显出来了才出独显供电

网友:
不知道这个CPU带不带集显

网友:
机器太新了  图纸也没有  很难搞啊

网友:
先把时序搞清楚了  再修

网友:
没有图纸点位怎么修

网友:
看看开机瞬间电压出来没,新机子有些电压高负载才出

网友:
Amd的时序没有吗 不出供电的那几路也不知道干吗的

网友A:
才三天?我有时一张主板修一年,结果还是没修好

网友:
CPU供电如果有 一般是跑码后才有显卡供电开启

网友:
新机没有图纸,没有时序,不好找。

网友:
这种主板 要CPU 工作以后 显卡的电压才会出来。我以前在厂里修HP 主板就是这样的

网友:
amd
的不好搞的 没图纸

网友:
修进液的就要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三天?我有时一张主板修一年,结果还是没修好

我墙都不服,就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