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310M-K集成显示,独立不显示。

楼主(2022-07-04):
主板PCIE的a11 o_X16_RST#的(pwrGD)为0,测试到330排阻断路,飞线,然后测量一下330电阻为阻值33.7,更换330电阻,测量为33.6,成功修复。

网友:
这个主板我一般是拿ASUS H310M-K R2.0 的点位图做参考

网友:
有点位图纸就这是小问题

网友:
大哥,有点位,发份给我,641781400@qq.com   谢谢,最近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