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71 主板上一个芯片发烫见图

楼主(2022-07-04):
惠普TPN-Q171 主板上一个芯片发烫见图,发烫拆了还是短路不知道哪里坏了,请各位大侠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旁边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B:
不要随便乱拆啊,,要是后级有上下管的,公共点进来了g极不受控后面烧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旁边的电容短路了,

电容拆了,还是短路,ec都拆了

网友:
还是没拆到正确的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随便乱拆啊,,要是后级有上下管的,公共点进来了g极不受控后面烧一片。

正解,我前几天刚把一个内存上管烧了,连CPU一起带走了

网友D:
这个是内存供电,吗

网友E:
能找到点位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找到点位图纸吗

没有点位图

网友:
估计南桥挂了

网友:
短路 烧机加热成像。就很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内存供电,吗

3.3V南桥,ec好几路,两个电感短路

网友:
测量各大阻值,电感、公共点、三五伏待机电感供电!这些包括主板上整体电路,测量这些地方就能知道了,然后用烧机大法找到短路元件换掉即可!

网友:
短路小电容送钱货,烧机一通摸

网友:
拆了芯片不要紧,关键不能插电

网友:
我之前碰到过一块板子,不是笔记本的,是工控上用的。也碰到过一个转换电压的芯片发烫,最后我发现是大电压就是公共电压上的一个电容坏了。换了就好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烧一下热成像一打就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我前几天刚把一个内存上管烧了,连CPU一起带走了

人间悲剧

网友:
短路烧鸡大发伺候

网友(2022-09-19):
CPU挂了,烧机,CP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