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315-53G-500R不触发无待机电流求助

楼主(2022-07-04):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笔记本,板号是C5V01 LA-E892P REV:2A,接电源适配器不充电,按开关没反应,接可调电源没待机电源,测3V有3点0几V、5V有5.2V,其它供电都没出来,打各打电感对地阻值无短路,阻值正常。也没找到图纸,不知道如何下手,总感觉EC挂了,客户说用着过程中断电后就开不起机来了,板子很新,无明显烧的元器件。请各位前辈们指导一下。小弟先谢了

网友:
我自己顶一个上来

网友:
下方可联系

网友:
好的,微信联系你了

网友A(2022-08-24):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现在也出现了,请问你现在有没有解决,能否分享一下这个故障的解决方法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现在也出现了,请问你现在有没有解决,能否分享一下这个故障的解决方法呢?谢谢!!!

我没有解决,客户的电脑至今还在我这里,那人都不想过来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