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拍:我这拆焊芯片的手法,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2-07-04):
我最近吹掉的几个U盘芯片,读取情况不好,我有点怀疑是不是我的手法有问题,就录制了这个视频给大佬们看看。
我主要是吹掉芯片,用pc3000的设备来读取里面的数据,所以对手法和温度要求很高。
下面是我想到的几个重要点:
1.风嘴离芯片的距离
2.两头引脚交替的时间和速度
3.温度和时间的把握
4.手术刀轻捅的方式
5.其他,大佬指正

网友:
大佬们,帮我看看,我的手法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不知道你为什么桶芯片的时候就不吹,应该是一边吹一边桶,另外你上焊油没有,不单单是焊脚上焊油,芯片顶部也上一些,这个是用来均匀芯片温度做保护作用的,如果还是觉得很难或很久吹下来那就要在芯片的引脚加焊锡,熔点比较低质量比较好的那种,这样才能在低温度又能在短时间内拆下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为什么桶芯片的时候就不吹,应该是一边吹一边桶,另外你上焊油没有,不单单是焊脚上焊油,芯片顶部 ...

吹的时候,我感觉捅不准,还得练练。  焊油芯片都抹了,怕吹坏抹了。难吹的加焊锡会好下来点吗?什么原理呢,他本来就难吹,加焊锡他的熔点就降低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吹的时候,我感觉捅不准,还得练练。  焊油芯片都抹了,怕吹坏抹了。难吹的加焊锡会好下来点吗?什么原理呢,他本来就难吹,加焊锡他的熔点就降低了吗

是的,加溶点比较低那种混合起来容易化一些。

网友C:
无胶芯片根本不需要任何手法,均匀加热引脚给个力把芯片往上提,往上挑,翻,喜欢怎么搞就怎么搞,没有更简单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无胶芯片根本不需要任何手法,均匀加热引脚给个力把芯片往上提,往上挑,翻,喜欢怎么搞就怎么搞,没有更简 ...

吹的时间长了,或者温度高了,容易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吹的时间长了,或者温度高了,容易坏吗

加热感觉差不多了往上提芯片,要么直接下来,要么有松动一直给个力提再加热一会就下来了,会用风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热感觉差不多了往上提芯片,要么直接下来,要么有松动一直给个力提再加热一会就下来了,会用风枪就行了

吹个一分钟两分钟会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吹的时间长了,或者温度高了,容易坏吗

不吹中间主芯位置。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吹中间主芯位置。问题不大

我这操作过程有问题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这操作过程有问题不

有。取时没有继续辅助加热,锡失温后又固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取时没有继续辅助加热,锡失温后又固化。

嗯,感觉双手不熟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感觉双手不熟练

慢慢来。手工都是多练习练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慢慢来。手工都是多练习练出来的

嗯,感谢,除了吹取不同步,还有啥问题吗?比如时间太长

网友E:
还有这种问题?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这种问题?奇葩。

这种为什么不能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