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主板掉电

楼主(2022-07-04):
今天下午遇到一个掉电板子 有点奇怪 各位大佬走过路过 瞅瞅
VCC3V 电压 到Q13 2脚的时候电压变成0.67V 然后3脚不是导通状态,电压变成1.2V 了 (已经换了2个二极管了  还是一样 不是导通状态) ,这个电压导致了Q24 Q25 Q6 高电平, 然后他们虽然高电平了 但是 VCC15_EN  VTT_PWRGD VCC1_05_EN  实际测量都有电压  只有一个N_CPUPWROK  无电压,Q13旁边的电阻 和 电压 都干过了  VCC3电压也是正常的  没头绪了 大佬了看到 给个建议

网友:
既然只有一个电压不正常,那Q13是正常的,把q25去掉再看cpupwrok是否有电压,有电压的话是q25坏了,没电压的话,就不是这里的问题了。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感觉Q13可以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