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LED39E230主板背光保护OZ9902A小析

楼主(2022-07-05):
机型:LED39E230NE,板号35016895
故障表现:开机画面有横条纹,背光偏暗,反复开机不能进去桌面。
实测12v输出6-12v有波动,实测高压背光输出60-100波动

这个反馈是经典的TL431加817b,实测VW952三个脚都是波动的高电平。高电平抬高了TL431的控制脚,使得初级电源芯片认为输出电压过高,就降低了电压的输出。VW952的1脚控制脚应该是低电平才能使得VW952截止。
继续往前分析,VW952受控于VW953,VW953应该导通,使得VW952的1脚接地截止。实测VW953的1脚为低电平截止。
继续查信号来源。PS和POWER-ON信号共同控制这VW953,实测PW974为低电平。
追查POWER-ON信号来源,受控于V806,实测V806的2脚低电平,且三极管没有被击穿。说明不是因为POWER-ON信号引起的重启。
这时候去掉图1的0Ω电阻RW974,机器可以输出正常电压,进一步说明,重启是由于PS信号被拉低导致的。为了测量方便,RW974在维修过程一直不安装。

PS信号来源于OZ9902A,如下图所示。

如果V701导通,那么PS信号就会被拉低。实测V701的1脚4.7V高电平。VREF1为参考电压,一般为2v,5v等。实测为5v应无异常。
分析电路显然只有OZ9902A的24脚FAULT被芯片内部拉低。才有可能使得V701的1脚为低电平截止。
实测FAULT引脚为高电平。那么明显就是OZ9902A处于保护状态了。
VBL电压去掉保护后为108V,根据电阻分压,1脚UVLS在计算值误差范围,好像是4v多。
另外的2个反馈脚OVP1和OVP2,根据分压计算的电压应该是1.38V如下图

实测R745位置为3.9V超出太多了。

偏大许多。更换取样电阻再次测试电压已经是1.399V恢复正常

开机测试已经正常工作。
说一下我也没有芯片资料,全英文看起来也很吃力。但是根据外围电路的设计,是可以大致猜出引脚功能的。保护电路无非是分压做电压取样,或者串联小电阻做电流取样。根据计算得出的数值知道元件有无损坏了。
这个芯片我看了论坛有很多人维修过,但是说的不细致,看了感觉起不到举一反三的效果。所以啰嗦多几句,希望将来维修电源电路能有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