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3 5310 暗屏维修

楼主(2022-07-05):
新接的dell Inspiron 13 5310 暗屏  11代u  没有图纸 无从下手,论坛的大佬们有没有这个接口的定位图 求祖传 屏接口 图纸

网友:
暗屏以解决 思路:屏幕亮的话 要有几个信号 开启 检测 供电 没图纸不知道开启是哪个脚位 只能从供电查  结果发现 保险管一端有15.6v 一端只有 0.160  开始也不敢确定 是后级短路拉低还是保险管本身问题  为了不烧坏其他东西 断电测二极体值 发现二极体值正常  直接用镊子短接 发现屏幕恢复正常 直接更换保险管  f5503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EC坏的也很多

网友A:
手头就有一个联想

网友:
我遇到的大部分都是开启信号上的上拉电阻阻值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就有一个联想

老款的话一般都有图纸 就好搞 没图纸 没修过的 很难找到

网友:
一般都是保险管烧了 一坨锡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显示屏主板坏该怎么修,换个屏幕就好那种,原屏幕有显示没有背光。

网友:
暗屏一般都是捡钱节奏

网友:
19v,开启,亮度!

网友:
保险管一般容易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