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IIX510外接键盘不能用维修飞线解决

楼主(2022-07-05):
接修一台MIIX510外接原装键盘无反应,客户说买新键盘换过键盘也不能用,我用表测了一下键盘的接口没发现异常,把屏幕拆开,测一下接口的数据脚,发现有一个数据脚有短路,在图纸上查(和MIIX520一样的图纸),是USB总线直通到CPU上的,这个I7 6500U的CPU买一个二手的800起,客户肯定不愿意换的,机子上的其他USB端口和设备都是正常的,心想能不能飞线换另一组USB数据实现键盘功能,说干就干,主板上WWAN位置是空的,连槽都没装,查图纸7和9脚对应的就是USB的2个数据脚,把键盘接口数据端的走线切断,飞线到WWAN 7、9脚,装机测试,键盘能用了!!2个飞线解决问题。USB端口是直接进CPU的,控制器集成在CPU里,那个损坏的端口希望对CPU没什么影响。付上保存的BIOS,没修改过ME,开机可能比较长时间

网友A:
是一个usb不能用还是全部usb不能用?

网友:
创新维修思路  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usb不能用还是全部usb不能用?

只是键盘那个usb端口有问题,其他都正常的包括机身侧的usb也可以用

网友:
改usb口厉害了!

网友:
他都正常的包括机身侧的usb也可以用

网友:
楼主威武霸气。

  赞一个

网友:
要拆屏幕吗?

网友:
这个机屏幕容易拆,有螺丝固件

网友B:
今天遇到一个,原装、外接都不行的

网友:
赞一个!牛逼大牛逼。

网友C:
我是新手,请问wwan是什么鬼?网卡?和usb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新手,请问wwan是什么鬼?网卡?和usb有关系?

4G或5G卡的预留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遇到一个,原装、外接都不行的

用表量一下阻值不正常的话可能就是硬件损坏,阻值正常的话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只是键盘那个usb端口有问题

网友:
格局打开了,一下子就修好了

网友:
实践成就一切

网友D:
USB数据脚短路,后期问题不会扩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数据脚短路,后期问题不会扩大吗?
有可能会扩大,希望在短时期内别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