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進系統就關機,這個應該是哪一方面的問題?

楼主(2022-07-05):
(图片)

网友:
测下CPU供电稳定不

网友:
PE测试过没有呢。。PE测试系统

网友:
测下CPU供电是否稳定,另外可以进PE看是否掉电,判断是否显卡或其他设备导致

网友:
这老古董就不要折腾了,烧脑又没钱又卡

网友:
快进到桌面关机的话考虑显卡

网友:
進PE 也是關機

网友:
可以发中文不,繁体看不懂,关机和开机有点像

网友:
打一下显卡供电

网友:
这主板百来块吧,

网友A:
拿掉温控芯片试试

网友:
CPU供电NEC大电容问题,之前修过

网友:
调一下硬盘模式看看吧

网友:
按正规装系统流程过一遍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看一下进BIOS关不关机 不关的话进PE 考虑散热 另外这个主板也没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掉温控芯片试试

請問您可以指點一下溫控晶片是哪一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