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驰960掉件求 哪位大哥有料板的帮帮忙测一下阻值

楼主(2022-07-05):
网驰960 2g 掉件很多金手指耦合电容掉了四个还有就是核心背面的 耦合电容已经补上了 核心背面的没有相同料板实在不知道阻值 而且也不知道掉了哪些 球球各位大哥帮帮忙 小弟请你喝奶茶

网友(点评):
必须点赞这个,非常热心

网友:
还有这个网驰960的BIOS我也求一个吧 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
忘了说这张卡的毛病了 最早是不认卡 补完耦合电容刷上网驰的BIOS后会卡在诊断卡92 用双显卡开机也会在出图标后卡在92 但是取掉BIOS芯片后不会卡住画面 进去也能认卡就是不能大驱动 更换七彩虹BIOS测试还是不行 现在就是怀疑是BIOS不对还有就是掉件信号不通导致的卡诊断卡92

网友:
忘了说显卡的情况了 最开始掉件很多 不认卡 补上了4个耦合电容又刷了bios后 开机卡诊断卡92 取下bios芯片可以进系统 用核显看能认卡了 更换了两个bios还是要卡在92 现在就是估计是背后掉件加上bios导致的卡92 希望各位老哥帮帮忙 有bios能给我一个就更好了

网友A:
我老天爷 太感谢你了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老天爷 太感谢你了大哥

替你给好心网友加点分

网友:
,良心大大的好

网友:
搞成这样还是不要修了吧,找图纸应该可以恢复

网友:
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现在统一回复一下各位,掉件已经补完,显卡也不会卡在92了 但是卡b2 跑测试结果核心挂了 不过能把掉件补完也是对这张卡尽力了 谢谢各位的帮助万分感谢
这张卡现在只有留着当料板等待以后搬核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