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可调电源怎么烧鸡?

楼主(2022-07-05):
主板公共点短路,我用可调电源2V烧机  CC的灯亮起是不是条电源保护了,不输出电流了。我摸主板没有发热的地方,是不是可调电源需要调什么?望指点

网友:
不光要调电压,电流也要调啊。C.C.灯亮起表示当前处于恒流模式,电流已达到限定值。

网友:
公共点你用2v烧个锤子,烧一天都没地方热。公共点都是19v的,低的也是8-9v

网友A:
但愿不是上管击穿,求神保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愿不是上管击穿,求神保佑吧

上管击穿了

网友:
上管击穿的话2V就高了,后级危矣

网友:
是因为直接对地了  铜箔把热量带走了

网友B:
新手还是别烧了,容易烧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还是别烧了,容易烧机器

不烧坏点东西怎么学得会?

网友:
哪里短路接哪里,哪里发烫修哪里

网友:
整个热成像仪是最快的最直观的

网友:
电压调到2-5伏,电流先调到最低,接上短路点,然后慢慢调大电流,1A摸不出就继续调大电流,一般3A左右就应该能摸到发热部位了!不建议上19伏,电压太高了,容易烧后级芯片,尤其是CPU,一旦短路点是上管,CPU就挂了!

网友:
找个大厨问问

网友:
大神速来解答。

网友:
大短的话一般仔细看能看出来的 19V电容仔细看一遍 MOS管的G级打一遍

网友:
公共点短路烧机电压调至CPU核心供电以下,电压0.8V左右,确保不发生二次损失。
公共点烧机是跳过保护隔离电路,假如原来保隔电路给你防住了,19V直接烧不坏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