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4待机也烧U,真是悲剧啊!

楼主(2022-07-05):
手上某星am4 350板一块,不装cpu触发能亮 所有电压都正常。
装上cpu ,不接12v供电 也不触发,摸了摸cpu 发热了 ,完了怀疑cpu短路了。
于是换上一块好的板试下 也不触发了,确定了 一块好好的u 就这么烧了,烧了块a6 9500 一百多大洋没了。
待机也烧u, 哪里最有可能短路,有经验的说说。

网友A:
不装cpu触发能亮 所有电压都正常

不装能亮,你还画蛇添足的去装CPU干毛?多此一举,烧U是你活该

网友B:
AM4南桥也集成到CPU里了

网友C:
不装CPU触发能亮的目前还真没见过,看来新科技的脚步是跟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4南桥也集成到CPU里了

啊 ,写错了,不亮屏,能触发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cpu触发能亮 所有电压都正常

不装能亮,你还画蛇添足的去装CPU干毛?多此一举,烧U是你活该

是我上面写错了,不亮屏,能触发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装CPU触发能亮的目前还真没见过,看来新科技的脚步是跟不上了

没编辑好,就是那个意思不亮屏,不装U点不亮,能通电、。

网友:
不装CPU能触发不显示,应该这样写,你说能点亮那真的就是奇迹了。

网友D:
1、没插电源前,由3V纽扣电池VBAT经过稳压器产生1.5V的供电给CPU内部的RTC电路VDDBT_RTC_G/V_RTC。

2、CPU给晶振供电,晶振起振,产生32.768KHz给CPU

3、插入ATX,紫线输出5VSB

4、5VSB一般经过稳压器转换,产生3.3V待机电压,给IO、PCIE槽、网卡、桥(VSUS33)、CPU供电(VDD_33_S5)。
同时3.3V待机电压会经过转换还会产生以下待机电压:
CPU的1.8V(VDD_18_S5)、 1V(VDDP_S5)和0.8V(VDDCR_SOC_S5)左右待机电压
桥的1.05V(VSUS105)待机电压。

5、通常,IO检测待机电压正常后,发出1.8V的待机电压好(RSMRST_L)给CPU

6、触发开关,进IO

7、IO发出请求开机信号给CPU(PWR_BTN_L)

8、CPU发出允许开机信号SLP_S5_L、SLP_S3_L,其中SLP_S3_L给IO

9、IO拉低ATX的绿线(PSON#)

个人猜测是第4条里的VDD_33_S5有故障导致烧CPU

网友:
大菌跪烧u是特色,1151系列越高端烧的越狠。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没插电源前,由3V纽扣电池VBAT经过稳压器产生1.5V的供电给CPU内部的RTC电路VDDBT_RTC_G/V_RTC。

2、C ...

挺厉害的呀,很你说的差不多, VDD_18_S5 这个芯片击穿了,1.8v 变 5v电压 。

网友E:
首先,华硕am4主板正常情况下都是必须装cpu才能触发。新手烧cpu很正常,不交学费怎么行?
我开始学的时候是80收的9500,后面也烧了

网友:
待机烧cpu?亏本了!

网友F:
有这么牛逼的吗,不装CPU都能亮

那还买CPU干嘛

网友G:
不烧CPU的维修工不是合格的维修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cpu触发能亮 所有电压都正常

不装能亮,你还画蛇添足的去装CPU干毛?多此一举,烧U是你活该

小胡,你又来水经验

网友:
不装能亮,你还画蛇添足的去装CPU干毛?多此一举,烧U是你活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华硕am4主板正常情况下都是必须装cpu才能触发。新手烧cpu很正常,不交学费怎么行?
我开始学的时候是8 ...

是的、芯片不稳定 测试都正常 一装上就出问题,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这么牛逼的吗,不装CPU都能亮那还买CPU干嘛

哈哈。 写错了, 是能触发通电,不亮屏、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烧CPU的维修工不是合格的维修工

现在都小心翼翼的,应该不会有第二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