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无成本省事修机案例,干货~~

楼主(2022-07-05):
上海最近疫情解封后就特别忙,经常修到凌晨一两点,最为一名刚刚合格的维修人,有机器研究确实有干劲,废寝忘食

主角1是某星的,板号MS-16JB1,

客户描述时能开时开不了,因为客户多,让他先开机,开不了机有风险就当不开机修,在我这表演了半天一次没开起来,一直催我帮他看看,我拆机检测说主板问题没那么快要留机,客户不同意就说等,不着急,你先给别人修,明显抱着一副怀疑不相信的态度,我就烦这样的,给他拆机测量的时候就贴着我看,一个大老爷们非得离那么近真恶心啊,

插电能触发定电流,忘了多少了,除了CPU显卡供电没出其他都有了,但是CPU有五六十度的高温,还特么烫手,
加上这哥们实在太烦人,就说大概率CPU挂了要么留机修要么就拿走,客户不留机加了我个微信拿走了,

结果晚上这哥们给我发了一张亮机图,开始质疑我的判断,没办法为了保全名声只能说再拿来研究一下,但是要留机,这次同意了,

不能偷懒了,开始跑时序,SYSPWROK这个没有,查芯片数据手册,1,5脚供电和开启都有,
看这这两个五脚管子总有一种熟悉的味道,不就是上面这个产生了给下面这个做开启么,之前好像有其他机器PCHPWROK经常和SYSPWROK连一起,就萌生了拆掉下面这个然后直连的想法,然后不出意外果然秒杀了,再次上电亮机

主角2是某星的台板7b23,可能是最近秒杀的多了就飘了,总是和客户吹牛逼,结果还是啪啪打脸,
故障表现为不触发,测SIO 3VA没有,开启脚EN没有,开启脚EN是RTCRST通过电阻改名来的,那就是待机条件RTCRST没有,RTCRST又是VBAT PCH上拉的,  但是同样由VBAT PCH上拉的其他信号都是有的,测了通断也是通的,又把相连的都拆了让他单独上拉RTCRST还是不行,量对地值没有短路,只有点位也没那个脑容量去分析,想在纸上画画又突然找不到笔,客户着急还在旁边等,催, TMD 直接从旁边借了个3VDSW过来上拉,把原本上拉电阻拆了, 但是就不能装CMOS电池了, 和客户说了可能不保存时间,客户接受,抬走下一位。

主角3是一台拯救者暗屏,板号B191,心想秒杀了,和客户吹牛逼说修过好多台

结果拆开发现无明显进水痕迹,1234背光供电是19V直连的,然后8,9脚,开启和背光调节量都没量盲目自信,
先拉高开启没用,又拉高调节还是没用,这时候陷入了僵局,把屏拆下来量了一下三件套的电容没短路,这时候再量19V根本没到屏上,这时候才扒开屏线发现屏线的1234脚线都掉了腐蚀了,我也是无语,外面都没有一点进水痕迹,为啥屏线里面剥开有腐蚀,
问题找到了就飞线亮机了,

主角4是荣耀笔记本,小成本省事修机,同行送来的说是客户插着充电器踢了一脚,然后就没电不开机了,
华为的经常接口坏掉已经是通病了,荣耀应该也是的,

拆机没有明显外伤,但是接口一取下来整个人都不好了,小人物哪里见过这大场面,
焊盘全掉了,不知道是踢的还是我拆的,我这400度861DW手稳得一批怎么会,,,

在论坛有幸翻到过各位大佬的帖子,改接口只是听说过,没试过,
但是逛淘宝刷到过PD诱骗器,就顺手买了两个今天就用到了,

改也简单,一根线接地,另一根线飞检流电阻就行了,,实测能充电,流批,亮机图,

低成本修机确实爽,最近确实有点飘,有图纸的机器好修,但近期也接到了好多惠普的机器,没图纸,EC还带程序,芯片数据手册和淘宝都翻烂了,三板斧也挥不动了,,什么进水的,自己清灰螺丝掉上去烧一个洞的,别提了,修惠普是真的打击自信心,怀疑人生的那种,每次修惠普的都深深的思考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干这行,TNND QUNMLBD  HP  LOWB   LJ  KENG!!!

最后附上个彩蛋,有个神州待机条件正常RSMRST有,触发后几百毫安掉电,桥不发出SLP而且巨烫  ,干桥秒杀,不知道视频能不能上传和播放

 会员198542300鑫豆2025-8-16 14:22
 会员1150843300鑫豆2025-7-25 12:57
 会员495969300鑫豆2025-6-22 13:07
 会员327609300鑫豆2025-5-8 19:04
 会员1067857300鑫豆2025-1-5 21:31

网友(点评):
等你修几年 你就会萌生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的想法

网友:
疫情都在家玩电脑,解封了各种修电脑

网友A:
TNND QUNMLBD  HP  LOWB   LJ  KENG!!! 偷偷问一下 什么意思

网友B:
楼主真维修精英,我大魔都生意还是好啊

网友:
果然迅维出品都 是有来头的

网友:
生意确实好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NND QUNMLBD  HP  LOWB   LJ  KENG!!! 偷偷问一下 什么意思

他奶奶的。去你马了个逼,HP陋逼,垃圾,坑

网友:
生意好技术也好,学习了!

网友:
废寝忘食

网友:
引用 网友A:
TNND QUNMLBD  HP  LOWB   LJ  KENG!!! 偷偷问一下 什么意思

他奶奶的  惠普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维修精英,我大魔都生意还是好啊

原来是你的

网友:
楼主厉害,

        神一样的人物。

网友:
楼主牛逼的分析能力让人羡慕

网友D:
诱骗器放在内部好固定吗

网友:
楼主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诱骗器放在内部好固定吗

同问,只能充电了吧,通讯扩展就废了?

网友F:
三件套电容是供电开启背光吗?不是那是啥,在哪儿量啊楼主

网友:
迅维出来的就是功底牢靠,佩服

网友:
好家伙!!痛并快乐着

网友:
向大神学校

网友:
我有你这样的技术,我也飘了

网友:
HP 难修是没有图纸和定位

网友:
生意不错,技术也很好啊

网友G:
生意兴隆,技术一流.就是那诱骗器里面放得下吗?好不好固定.

网友:
“阳光”的笑声

网友:
这是个高手 厉害

网友:
利害。加上一笔。可以。

网友:
好牛逼的样子

网友:
拯救者 屏接口19v 腐蚀和我修的一模一样 是硬排线腐蚀断了几条

网友:
居然能心平气和的维修完 。。。。

网友:
楼主真有才,不光技术好,说笑声还很牛X,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奶奶的。去你马了个逼,HP陋逼,垃圾,坑
我用百度都没翻译出来

网友H:
楼主自己干吗?还是打工

网友:
不错,楼主技术过硬,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问,只能充电了吧,通讯扩展就废了?

是的呀,但是如果不改口子,两排引脚飞线是比较困难的,更何况开机都开不了了,还要什么拓展功能,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件套电容是供电开启背光吗?不是那是啥,在哪儿量啊楼主

背光升压三件套是升压电容,升压电感,升压二极管,这个你暗屏修多了你就知道啦,手机背光也是这个原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生意兴隆,技术一流.就是那诱骗器里面放得下吗?好不好固定.

放不下就打磨或者拿剪钳修一修壳子,固定话,个人比较喜欢上一层薄薄的热熔胶,既能固定又能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自己干吗?还是打工

打工仔一枚,消耗着为数不多的青春

网友:
解封了各种修电脑

网友:
高手如云。。。。

网友:
天天修机好累吧

网友I:
7B23 RTCRST遇到过0.7V是后级有个电容损坏导致!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I:
7B23 RTCRST遇到过0.7V是后级有个电容损坏导致!

已尝试过了后级相连全部拆除,没用才这样改的。

网友:
生意真好 谢谢老板

网友:
上海最近疫情解封后就特别忙,经常修到凌晨一两点,最为一名刚刚合格的维修人,有机器研究确实有干劲,废寝忘食

主角1是某星的,板号MS-16JB1,

客户描述时能开时开不了,因为客户多,让他先开机,开不了机有风险就当不开机修,在我这表演了半天一次没开起来,一直催我帮他看看,我拆机检测说主板问题没那么快要留机,客户不同意就说等,不着急,你先给别人修,明显抱着一副怀疑不相信的态度,我就烦这样的,给他拆机测量的时候就贴着我看,一个大老爷们非得离那么近真恶心啊,

插电能触发定电流,忘了多少了,除了CPU显卡供电没出其他都有了,但是CPU有五六十度的高温,还特么烫手,
加上这哥们实在太烦人,就说大概率CPU挂了要么留机修要么就拿走,客户不留机加了我个微信拿走了,

结果晚上这哥们给我发了一张亮机图,开始质疑我的判断,没办法为了保全名声只能说再拿来研究一下,但是要留机,这次同意了,

不能偷懒了,开始跑时序,SYSPWROK这个没有,查芯片数据手册,1,5脚供电和开启都有,
看这这两个五脚管子总有一种熟悉的味道,不就是上面这个产生了给下面这个做开启么,之前好像有其他机器PCHPWROK经常和SYSPWROK连一起,就萌生了拆掉下面这个然后直连的想法,然后不出意外果然秒杀了,再次上电亮机

主角2是某星的台板7b23,可能是最近秒杀的多了就飘了,总是和客户吹牛逼,结果还是啪啪打脸,
故障表现为不触发,测SIO 3VA没有,开启脚EN没有,开启脚EN是RTCRST通过电阻改名来的,那就是待机条件RTCRST没有,RTCRST又是VBAT PCH上拉的,  但是同样由VBAT PCH上拉的其他信号都是有的,测了通断也是通的,又把相连的都拆了让他单独上拉RTCRST还是不行,量对地值没有短路,只有点位也没那个脑容量去分析,想在纸上画画又突然找不到笔,客户着急还在旁边等,催, TMD 直接从旁边借了个3VDSW过来上拉,把原本上拉电阻拆了, 但是就不能装CMOS电池了, 和客户说了可能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067857300鑫豆2025-1-5 21:31
 会员727514300鑫豆2024-11-18 13:07
 会员55218300鑫豆2024-10-12 13:02
 会员748365300鑫豆2024-7-2 23:42
 会员962573300鑫豆2024-5-22 18:12

网友(2022-08-24):
现在遇到台式机主板有问题 直接让客户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奶奶的。去你马了个逼,HP陋逼,垃圾,坑
好牛逼的翻译大师

网友:
功底确实扎实。

网友:
诱骗器怎么改的,也没发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