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370不跑码维修,胆子要大

楼主(2022-07-05):
话说去年,我用我大爷收了一张华硕x370pro,
不跑码,三板斧用尽还搞不定这,初步认定是桥挂了,料板到是很多但是马云家不卖这个钢网这,值球好的到是有,要90多一个,有点舍不得,于是扔一边了。
前几天整理屋子,看到了这个主板,扔了吧可惜,于是想到去订一张钢网

今天钢网回来了,说干就干,这还是我第一次换桥呢。风枪伺候。换好了,开机出来英文,按任何键没反应

刷了一个bios,由于本人很懒,不想拆bios,而且这bios风枪拆的话边上的塑料零件绝对要吹糊,于是自己做了一个刷机线。

网友A:
仔细看图片的可以发现惊喜哦

,这里我不点明,目前主板正常使用中

网友B:
用风枪换的南桥?,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图片的可以发现惊喜哦,这里我不点明,目前主板正常使用中

pch型号变了?

网友A:
对头,这说明,am4的桥,至少350-370,450-470都能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对头,这说明,am4的桥,至少350-370,450-470都能通

补充一下,虽然能用,但是了只有b350的性能了,我昨天同时值了一个350和370。焊的时候没注意拿错了。也懒得换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虽然能用,但是了只有b350的性能了,我昨天同时值了一个350和370。焊的时候没注意拿错了。也懒 ...

350换上去识别成370? 然后350比370sata usb pcie都少几个 少的几个接口用不了?

网友:
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
你定制的钢网最后多少入的

网友C:
没看到桥是怎样换的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桥是怎样换的呀

这,,,植锡太麻烦 没拍照

网友:
用风枪换的桥?

网友D:
amd的桥吗,这个!

网友:
风枪换桥,有前途!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的桥吗,这个!

这可能是桥吧。。

网友:
还没换过这种桥

网友:
这应该不是桥吧,是外设管理芯片吧

网友:
这是个高手

网友E:
大神,你用风枪换南桥?

网友:
应该是usb升级。硬是让你忙活成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你用风枪换南桥?

还好吧这个桥不大。。我试过换cpu底座,买了十几个富士康的,马的主板和底座吹化了锡珠还不带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植锡太麻烦 没拍照

楼主用多少尺寸的锡球

网友:
风枪换桥后稳定吗?

网友F:
高手,换桥用风枪,我这个土炮手有时都能把桥干废了。风枪难道不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换桥用风枪,我这个土炮手有时都能把桥干废了。风枪难道不会吗?

温度不要超过300度,你看大佬们用bga的,都是270左右。所以有条件还是要搞bga

网友:
风枪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换的南桥?,高手。

我现在除了换显卡CPU之类的,其他桥和一些小的BGA封装的芯片都是风枪搞定,用习惯了你会发现风枪更好用,更快捷 更方便

网友:
风枪的都是高手

网友(2022-10-08):
主板更换桥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