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5423开机白屏,进桌面正常!求助!

楼主(2022-07-06):
开机白屏,如图2,空一阵进了桌面才显示,一切正常,独显无叹号正常,40针超薄屏找了几块,都报警八声,无显示,40针屏现在难找,原配这块就是正常,加焊独显 南桥(屏和外接都是连南桥)无用,取掉独显二个供电,状态一样,开机白屏,但一直报警,但等一会就进系统了,进设备管理器独显无,不接屏,外接hdmi开机正常,搞不懂了,难道独显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你  找的屏幕分辨率不对呀   你要查一下原装机器屏幕的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  找的屏幕分辨率不对呀   你要查一下原装机器屏幕的分辨率是多少

可能找的都是1920*1080   这机原配1366*768  40针屏现在难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