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400p4单电源偶尔开机能用求教。

楼主(2022-07-06):
如题。我量了紫色待机5.13v正常。绿色3.86V正常。因为偶尔开机故障,我把主板上的附件一个个拆了测试,最后发现是电源有问题。我直接用短线绿和给。有时候能将电源启动,有时候一点反应都没有。有时候转一下就停了,再次短接就没有任何反应。   当能成功启动的时候。cpu的12v正常,24p的3.3    5.1   12 v     PG5V   都正常。求教师傅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查保护芯片开机控制逻辑时序

网友:
先查各输出的电容................

网友:
还是待机电路问题。待机电路分两部分,一路为主板提供5V待机电压。一路为电源板提供18V芯片驱动电压。检测另一路也许有发现。低压滤波电容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