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E45,7817 找个图纸。USB保护

楼主(2022-07-06):
开机USB保护15S自动关机

网友:
实在找不到的话,楼主可以把USB接口附近几个电阻都测一下电压是否有异常  把桥周边排阻电压也测一遍

网友A:
你这个是7817 几点几版本的呀?

网友:
这个可不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7817 几点几版本的呀?

老板,能否分享一下你的v8.1图纸和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7817 几点几版本的呀?

2.1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能否分享一下你的v8.1图纸和点位?

你懂的VER8.1图纸

网友:
你懂的VER2.1图纸

网友:
论坛应该有吧!

网友:
排阻问题吧!

网友:
OC#0  下拉电阻板测3K欧左右。取下来只有7K欧。找了个15K欧的换上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