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TravelMate-P214-53 DAZ8IAMBAC0 REV C BIOS & KBEC

楼主(2022-07-06):
TravelMate-P214-53 DAZ8IAMBAC0 REV C BIOS & KBEC MODEL : N19Q7C

网友(2022-12-04):
是备份的还是开机快的

网友A(2023-08-30):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宏基ACER TravelMate P214 series 型号N19Q7 板号DAZ8IAMBAC0 REV C 笔记本。I7-1165G7@2.8G  MX330显卡。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035,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拆机测量发现没有+VIN 19V公共点电压,是由PU1 BQ24780S提供测得
PU1 BQ24780S 5脚ACOK  交流电源好:0V(正常为3.08V)
PU1 BQ24780S 6脚ACDET 交流电源检测:0V (正常为4.32V)
PU1 BQ24780S 24脚REGN 蕊片自供电:0V (正常6.07V)
PU1 BQ24780S28脚VCC :19V
PQ17 G脚:ADP_ID电源插头测检:3.42V(正常为0V)
分析:PU1 BQ24780S的5‘6’24脚都不正常,其中第6脚ACDET电压是由PQ17 G脚ADP_ID电源插头测检控制,当插入电源插头时ADP_ID接地电压为0V,现在电源插头已经插上还是3.42V说明插座不良了将错就错于是把PQ17  7002小场管拆除了不测检,PU1 BQ24780S 6脚ACDET电压回升为4.32V,+VIN 19V公共点电压出来了,待机电流变为0.003,按开机键上到0.022掉回0.003如此重复。

感觉好像主板有什么电压没出来倒置不能触发,在重复上电掉电情况下测全板供电发现BIOS 25Q128JS 8脚供电只有1.5V正常应该为3.3V才对,追查线路是由一个叫G2898KDIU=印丝2898的14脚长方形转换管提供测:
G2898KDIU=印丝2898的14脚长方形转换管  1‘2脚IN1供电入:3.3V
G2898KDIU=印丝2898的14脚长方形转换管   3脚EN1开启1:待机0V 触发3.3V
G2898KDIU=印丝2898的14脚长方形转换管   5脚EN2开启2:待机0V   触发3.3V
G2898KDIU=印丝2898的14脚长方形转换管  6'7脚IN2供电入:3.3V

G2898KDIU=印丝2898的14脚长方形转换管  8'9脚OUT2输出2:0V(正常3.3V)
G2898KDIU=印丝2898的14脚长方形转换管   13'14脚OUT1输出1:1.5V(正常3.3V)

分析:G2898KDIU=印丝2898的14脚长方形转换管 的8’9脚和13‘14脚输出电压不正常看来是损坏了,查资料可以由TPS2966DPUR=印丝RB966或者G5016KDIU=印丝5016代换。手上正好有G5016KDIU=印丝5016代换上去,插电0.003按触发键电流1.086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2024-01-06):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宏基ACER TravelMate P214 series 型号N19Q7 板号DAZ8IAMBAC0 REV C 笔记本。  MX330显卡 ...

今天修一台取掉pq17就好了

网友(2026-01-06):
你好,有这个 点位图吗,发我 一下 谢谢,我也遇到问题了  麻烦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宏基ACER TravelMate P214 series 型号N19Q7 板号DAZ8IAMBAC0 REV C 笔记本。  MX330显卡 ...

你好,能帮我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