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能看出来这几根线的区别吗

楼主(2022-07-06):
我需要用电烙铁拆焊芯片,有大佬说要接地良好才可以,我按网上教程测家里插座火线和接地只有80v左右,所以想测下入户总开关的接地情况,像图片一样,分不清哪根线是火线、接地,大佬能看看吗?如果接地有问题,我在二楼有什么办法补救?
用万用表,一头搭火线一头搭零线测的,正常情况下,应该是220v左右吗

网友:
呵呵,都是跟dy学的,就你这点电工知识还是劝你不要动手的好,怕静电可以买一白菜白光烙铁,那可是直流供电的,

网友:
这时没有接地线,,,正常地线都接在闸箱上了

网友:
我加隔离变压器,一般220铁铬直接干了,没发现有什么烧芯现象。不放心就用直流型,936也行。

网友A:
一般来讲,接地电阻大的话,接地线电压不为零。焊接集成电路,电烙铁金属部分用小铜线链接,然后把小铜线缠在电烙铁绝缘部分,焊接时保证小铜线能把身体和电烙铁焊头连通就可避免集成块不被静电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接地电阻大的话,接地线电压不为零。焊接集成电路,电烙铁金属部分用小铜线链接,然后把小铜线缠 ...

老房子不带接地,能不能单独给我电烙铁搞个接地?简易的那种,就用的时候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房子不带接地,能不能单独给我电烙铁搞个接地?简易的那种,就用的时候需要

电烙铁发热芯与烙铁头是绝缘的,你只要用铜丝将烙铁头金属部分与人体链接就相对于接地了,接地目的主要是防止静电损坏集成电路,不过也不是所有集成电路都怕静电,只有集成电路内含有绝缘栅场效应管的才怕静电,因为栅极容易被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