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97R2.0网卡不识别

楼主(2022-07-06):
华硕M5A97 R2.0网卡不识别 及声卡无输出
维修案例
更换声卡芯片,后置面板输出正常,但前置排针输出有电流声,刺耳,不能正常使用。测量电阻,电容正常。先拆除音频输出音偏置二极管,看效果。
先拆除网卡芯片已测量电压,ISOLATE B对地电阻,发现一电阻在线测量6k,脱开连接后正常。芯片VCC3对地电阻500多欧姆。中途晶振有一圆焊盘整个脱落,需要补线。

网友:
目前我已经飞线把金正连接上了,后来我上去测试了一下,3.3V是正常的芯片的衣服输出有0.94V也是正常的,然后我还是不认。经测试,网卡LED电路正常,但是呢呃仍然不亮。首先不识别才是最严重的,我怀疑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北桥西汉第二种是pcr的耦合电容交流断路,虚汗的话,我已经重新加热了。另外一种情况的话,我犹豫没有示波器,也只能用万用表的电容测试功能测试了。

网友:
目前已经移除前置面板音频输出的偏置二极管BAT54。然后上机测试声音正常输出,即使开启麦克风,前置麦克风后也是正常的,只是声音偏小。

网友:
测量网卡的复位信号,对地阻值为八百多而上拉到3V的电阻为8.2k这个对地组织不正常。然后排查到一个2N7002P,代换之。

网友:
代换后对地阻值一样,不过测量3V到RESET信号的阻值为650多Ω。我怀疑上拉电压仍然不够。

网友:
这个reset高电平要到两幅以上才行,但是经过计算它的分压并没有到两V,所以我尝试直接把reset直接拉到三V试一下,看看有没有作用。

网友:
今天换一个思路调试,经过点位图查询,我查询到芯片的power good信号是第一是连接到芯片,第二通过旁路电容到地,那个电容没没有焊接哈。第三个是通过N MOS管链接到其他的电路上面去。我把芯片和长效应管拆除,测量power good信号到地的组织发现有8k。这不正常,应该阻值为无穷大,我怀疑板子内层漏电了。

网友:
那个powergood信号还连到了一个8.2k的排阻,测试是9.04k,那个没有卸掉,pg信号对地准确是8.84k

网友:
由于上拉电阻是拉到3V的,而3V对地的阻值只有几百欧姆。所以说我测到8k多是正常的。然后我上电测试了一下复位信号的。电压为3.2V,符合芯片高电平的标准。测量晶体振荡器两引脚间电压差为0.5V左右,正常。对了,我那个万用表是不能直接测量晶体震荡器两端的电压的。我是通过分别测量对地电压,然后相减得到两端的压。
现在电压,晶体振荡器,藕合电容,复位信号均已排除异常。目前又没有思路了。

网友:
现在我已经放弃修复了,因为可能要更换一个桥,我手头上又没有料板,淘宝买一个的话,价钱又接近买块好的手主板了。但是如果各位有新的维修思路,我还是乐意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