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H81M-V CPU无电压

楼主(2022-07-06):
ASUS,H81M-V 不启动,查CPU无电压量PQ302无1.05V 更换358 无效,查下图,358由P8801控制,量这个三极管无问题,但3脚电压没有出,1脚无高电平,换这个PQ801,

3脚出2V几,正常出CPU

电压

网友:
型号都写错了,图上面是H110啊。

网友:
不好意思,写错型号,现在不能改了,应该怎办

网友:
看的我直迷糊了  飞的跨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