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飞天U147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7-06):
神舟飞天U147,待机0.010,按开关电流上到0.099,10几秒后回落0.010,再按开关电流不再变。,,重插充电器,情况一样。待机一直有电流上0.099的时候有内存供电,其它的没有。测V_DC_IN 正常,插电源+V_DC正常,只用电池,,+V_DC无电压,拆除Q63,把123和5678脚短接,试机开机。

网友:
这样的问题倒还没遇到过

网友:
大佬,只要不是隔离管都可以短接?

网友:
直短上电可能对+V_DC后级有冲击哦

网友:
短接的隔离管吗?

网友:
短接隔离管是可以的,但最好不要这样搞

网友:
我也经常这样搞 能用就行

网友:
保护管可以短接,隔离管可以吗、、

网友:
飞天的机器好像没有图纸吧?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有通病,

网友:
可以短  就是以后有短路就基本报废

网友:
这样就充不了电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