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5L 版号X555LD REV;3.3 原机故障进水腐蚀,已修好但不充电

楼主(2022-07-06):
华硕A555L  版号X555LD  REV;3.3  原机故障进水腐蚀,已修好但不充电,刚好有一处腐蚀位置是电池这边,求这个位置的高清图和缺件的阻值是多少。手上只有点位没有图纸

网友A:
你看看这个 好像差不多

网友:
有原理图没

网友:
充电的问题比较麻烦

网友B:
只是掉了1uF/25V电容。

网友C:
零件貌似不缺 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零件貌似不缺 看是不是断线了

问题已找到P_CHG_INPUT_SHAPE这个 信号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掉了1uF/25V电容。

问题已找到P_CHG_INPUT_SHAPE这个 信号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 好像差不多

问题已找到P_CHG_INPUT_SHAPE这个 信号断线。

网友:
有点位吧

网友:
多个问题 还好楼主找到了

网友:
明显电流检测有问题

网友:
剑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