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X580GPU核心电压对地

楼主(2022-07-06):
华硕RX580 GPU核心电压对地太低
如题。 我对显卡的核心供电电容进行了重新加热,因为上一手维修的人他的电容是用烙铁焊接的,经过我的检查发现他并没有完全汉奸是虚汗,所以我就重新加热了,因为我之前没有测显卡核心供电对地阻值。完成加焊后我测了一下,是一欧姆到两欧姆之间,然后最后定在欧姆。我就认为这个太低了,会不会有可能短路,我现在都不敢上机。

网友:
最后是定在一欧姆。

网友:
核心供电值本来就是那么低,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A:
还有这个卡不出核心供电是有通病的,最右边有一个电阻腐蚀了

网友:
我的gtx460是0.6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卡不出核心供电是有通病的,最右边有一个电阻腐蚀了

能给个图片吗?

网友:
今天上机过,一切正常,多谢各位用户指点。

网友:
核心阻值本来就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卡不出核心供电是有通病的,最右边有一个电阻腐蚀了

哪个电阻呢

网友:
就是RX580玩游戏偶尔掉驱动,咋解决。我搜到的是安装网吧驱动,提升电压

网友:
很奇怪啊,这又不是纯电阻,功率大是因为晶体管开关和电容漏电,真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