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台式机

楼主(2022-07-06):
七彩虹主板和七彩虹显卡有时候碰住都会闪屏是怎么回事啊?都有重新插拔过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七彩虹主板更新bios试试,没理解具体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主板更新bios试试,没理解具体意思

电脑在正常使用时,不能碰到主机,碰一下显示器就会关掉在自己重新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