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48 G5不触发更换8代i5小修一例

楼主(2022-07-06):
板号:6050A3023801-MB-A01
地点:成都龙芯科技
接到一台同行发来的HP本本不触发,裸板测试3V 1V电感短路烧鸡CPU发热,给同行报价CPU问题,同意搞先取下短路CPU后通电测量待机电压是否正常,插电瞬间iTE套路线性先给EC供电,EC条件正常读取EC程序配置完成后关闭bios和系统供电等待按开关开机,所以插电瞬间3 5 1 1.8V待机电压出来100多毫秒后就关闭正常,然后装上自己用测试架测试OK的8代i7 SRFFW上机秒杀,没有什么技术难度一例

网友:
工具高级修东西就是容易

网友:
真正的高手,羡慕啊

网友(2022-09-02):
技术真高!拆焊CPU看着就让人恐怖!焊工真好!

网友(2022-10-10):
刚刚我也接了个,把电池扣了就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