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烧了个啥?thinkbook14s 版号bm5918

楼主(2022-07-07):
找不到图纸,好不容易找了个bm5884差不多,但正好烧掉这里不一样,打阻值只有第八脚接地,34是一起,56一起,

网友A:
看看图纸,对应的是什么,充电座子旁边应该是mos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图纸,对应的是什么,充电座子旁边应该是mos管

有图纸还用上来问你,连mos管都分不清楚。

网友:
只能请修到同样机器的同行帮忙了 帮你顶一下

网友:
看图纸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图纸,对应的是什么,充电座子旁边应该是mos管

图纸这个地方是对不上的

网友:
感觉是个双MOS管

网友:
就是没图纸,,,,图中点位是最接近的型号bm5884   大体一样,但烧的这个地方不一样

网友:
只有八脚接地,打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图纸,对应的是什么,充电座子旁边应该是mos管

最好的办法就是买一块料板,百八十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还用上来问你,连mos管都分不清楚。

可能是一个双mos管

网友A:
另一个办法就是在tb上找一个卖料板的问问他(可能需要一点小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办法就是在tb上找一个卖料板的问问他(可能需要一点小费)

嗯,,,上淘宝问问

网友:
看外观  这应该是个管子

网友:
mos管或类似5963电源芯片

网友:
卧槽,图纸都有了,图纸不是告诉你了吗

网友:
类似apl5930电源芯片

网友:
隔离mos吧,拆了打pcb阻值,1脚有木有接个10k电阻,35对地阻值多少,56对地阻值多少,能烧成这样应该是隔离电源吧

网友:
隔离场馆吧

网友:
复合mos管阿、明显是两组保护隔离电路的管子、旁边一个烧了没有嘛?没烧聊板找两个安排上、只是这个不好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