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楼主(2022-07-07):
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供电都正常,就是不能显示,用核显进系统能识别到卡,鲁大师也能看到卡。win10可以正常打驱动,重启后驱动显示叹号代码43。怎么破?哪里出了问题?我怀疑bios有问题,测量bios8角芯片第二脚一直都是3.3V。用核显进系统不能刷BIOS,拆下来刷了bios也没有用。死活不显示。

网友:
独立显卡换另外的电脑试下,很大程度是独立显卡坏了。

网友:
这卡缺供电,不是卡43就是显存有问题。看gpuz显存有问题不会那么多项未知

网友:
真的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