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怀老卡,小影霸GTS450维修

楼主(2022-07-07):
老卡修的是情怀,就像把一位老人医好一样,那种感觉,相当良好。

得到一张小影霸GTS450显卡,不显示,如下图。

检查发现,各阻值正常,核心供电正常,无显存供电,无VCC_PLL的1.05V供电。

显存供电芯片为UP6161S14,测得外围的供电MOS管G极有阻值,取掉其第2脚EN的MOS管,仍然无供电。直接取掉UP6161S14,手头只有RT9259A。看电路图,两个芯片,只有9脚和10脚不同。RT9259A的10脚接了一个限流电阻,这个电阻阻值越大,限的电流越大,所以可以不接。只要把UP6161S14第9脚与第10脚之间的电阻断开,就可以了。

于是换上,显存电阻及VCC_PLL电压都出来了。

但仍然不认卡。于是测量了金手指,发现正反面都与核心相通。于是换了个BIOS,加焊了第1和第2个显存,都没用,故障依旧。

再测了一遍金手指的一排0.1UF电容,发现第一个电容容值不对,表笔一碰居然掉了。于是更换。

再观察到背面有个电阻氧化了,摄子一碰,也掉了,拿尸体测了一下,阻值10K,于是刮干净焊盘,换上全新10K电阻

再次上机,正常亮机

最后,清了一下风扇及散热器的灰,给风扇打了润滑油,美女一手卡,完美诞生!

网友:
PCIE的就不算老,因为还有AGP的呢

网友:
在装一个XP系统就更舒服了

网友:
真有时间。。。。。。。

网友:
感觉像尧哥的感觉啊

网友:
看破不说破

网友A:
修显卡有专门的架子吗 ,还是直接上主板?

网友:
老显卡还是直接换妥当

网友:
反正我手上老卡一堆,还有收藏公版泰坦皮的嗜好,嘿嘿嘿嘿

网友:
这卡还不过 还能卖个100左右

网友:
这是磕掉的吗

网友:
你这显卡够老了!

网友:
厉害。  不过这卡现在有些集显都打不过。。。

网友(2022-08-30):
楼主  如果无法安装驱动 会是哪里的问题。一天进入系统 驱动就没有了、

网友:
如果吧后面的显存都加上,可以把显存升级到1g么

网友:
如果加显存 能把显存升级到1g么?

网友(2022-10-20):
自己能修好的都厉害,哈哈

网友(2022-12-02):
引用 网友A:
修显卡有专门的架子吗 ,还是直接上主板?

Pcie 延长线

网友:
情怀物价,感谢分享!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个8500的老显卡不亮机,供电APW7068 发热,用RT9259A,ISL6549能带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