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电脑,待机电流为零,哪位大神给个建议

楼主(2022-07-07):
有谁修过这个笔记本的,待机电压零,触发没反应,开机键上有19伏电压,宫供电的mos管上端有19v 不知道什么品牌的电脑.无从下手,哪位大神给个指导?

网友:
这个应该是火影     蓝天的  这个图纸应该好找啊

网友:
显然保护隔离都没有过,先把公共点和线性3-5v修出来

网友:
这标识像特斯拉啊 。

网友:
有点像特斯拉。。。。。。。。。。。

网友:
图片太模糊了,应该将板号拍清晰一点

网友:
保护隔离过了吗?3.5v有没?

网友:
我们店里有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稳压二极管,保险,充电头

网友A:
爱尔轩笔记本,刚修过一台无待机,桥旁边一颗0805电容裂了

网友:
蓝天的,版号拍清楚就行了,不是地球人就是机械革命。要不就是火影,或者类似的,公模。没待机先搞ec?

网友:
开机键不应该是3.3v电压吗?

网友:
测量各大电感是否有短路,然后测量有没有出三五伏待机电压,待机电压出了继续测量ec的待机条件,看触发信号,开关到ec,ec再到桥有没有高低高跳变,我估计是开关到ec有跳变,ec再到桥没跳变,我修过好多板子遇到ec到桥不跳变的最后只能放弃了!我之所以放弃了是因为ec的待机条件都满足,ec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都正常,就是不跳变。

网友:
开机键19v对吗

网友:
待机为0就先修待机,VCC,LDO,EN,BOOT,最后换IC

网友:
明天特斯拉就会起诉

网友:
先看主板公共点有19v吗,是不是没过隔离保护

网友:
领睿笔记本吧 有图的

网友:
楼上各位大神已经给出思路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一个8脚像MSO管的芯片,蓝天爱搞这种芯片控制开关P2808BD型号

网友:
深圳龙岗生产国产品牌爱尔轩专业做游戏笔记本都不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开机,脚上19伏,正常吗?
是不是开机触发后才产生三五伏的?这个ec带程序吗?能不能买到啊?

开机键有一个脚是19V 其他脚电压正常遇到过没有问题亲自量过,爱尔轩游戏笔记本国产的

网友:
先看每个大电感有短路没,再看3/5V出来没呀

网友:
杂牌啥都没有 只能摸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爱尔轩笔记本,刚修过一台无待机,桥旁边一颗0805电容裂了

0805 没找到这个电容  我这电容都是3位数的C805倒是有。但是正常的。

网友:
领睿吧 我修过以这个本  刷的BIOS  什么毛病忘了

网友:
修机神人,无坚不摧!特拉斯,哈哈

网友:
保护隔离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