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2P主板,开机风

楼主(2022-07-07):
技嘉H61M-S2P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看了很多大佬的维修经验,把三极拆掉,还是不能开机。后面把三极短接了,竟然好了哈哈。但不知这样短接有没问题。
因为本人是业余爱好者,年纪大,水平低,焊这些元件都眼花了,对原理也是一知半解,但能在论坛大佬的指导下修好,还是很开心。

网友:
拆掉的管子是Q20,

网友:
一下子就找出了原理图,专业

网友:
短接是对的,原理是pch供电正常后开启内存vtt电压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还不敢动手呢

网友A:
我是初学者,敢动手,修坏的不少,能修好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初学者,敢动手,修坏的不少,能修好的不多

主要焊工好就基本没问题

大部分都是维修时,把别的件搞下来又装不上了

网友:
直接拆掉Q16 就可以了

网友:
有电阻变值了吧?加热一下好了,但是用不久。

网友:
直接拆掉Q16 也可以吗?
我短接Q20后,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2022-08-08):
短接完全没有问题。有条件的话,换一个好的管子,不过这个不是控制待机电源的。也不会怎么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