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dell 5370适配器检测错误

楼主(2022-07-07):
我适配器换了一个还是这样,适配器插电测中间针0.1V,插上主板EC  PS_ID有1.7V   求高手给分析下

网友A:
我修了个就是断线   吧1.7  拉到电源口中间针试试  最好是示波器测 有没有波形  这个不单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了个就是断线   吧1.7  拉到电源口中间针试试  最好是示波器测 有没有波形  这个不单看电压

飞线了   不好使

网友B:
修好了   是PD7602这个稳压二极管坏了     二极管档测量的700值也算正常,大家遇到dell设别适配器错误优先考虑这个稳压二极管,坏的不少

FYY

网友:
又学到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是PD7602这个稳压二极管坏了     二极管档测量的700值也算正常,大家遇到dell设别适配器错误优先 ...

这种可不是稳压用的

一般用在DC输入接口附近的,一头接地的,通常不是ESD防静电用途,就是TVS瞬态抑制防止浪涌的

通常维修用途可以暂时拆掉也没问题,但是正常使用还是要装的

网友:
加分了,感谢分享,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是PD7602这个稳压二极管坏了     二极管档测量的700值也算正常,大家遇到dell设别适配器错误优先考虑这个稳压二极管,坏的不少

这个管子可以拆掉不要把

网友:
是PD7602这个稳压二极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可不是稳压用的

一般用在DC输入接口附近的,一头接地的,通常不是ESD防静电用途,就是TVS瞬态抑制 ...

对我页不放心,有买了几个准备到货给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管子可以拆掉不要把

拆掉后可以正常用,不放心又买了几个到货换上

网友:
DELL电脑中间针都是3V左右的

网友:
原装适配器是不是也报错?

网友:
这是钳位二极管吧

网友:
大概就是钳位二极管或者稳压二极管,

网友:
总结就是正常3.3V电压,只有1.7V电压,所有这些接地原件有可能拉低信号

网友:
估计是稳压二极管坏了 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改天遇到试试。。。。。。。。

网友:
这个是保护二极管,可以拆了!

网友:
这个是防19V的,有些接口坏了,19V和中间脚搞到一起。烧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