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人小白求助ASUS V551L 耳机有声音,没有外音

楼主(2022-07-07):
ASUS V551L 放视频插上耳机有声音,取下耳机就没有声音,驱动全都正常

网友:
换喇叭啊,

网友:
喇叭是正常的

网友:
上官网按型号下载官网驱动

网友:
这个机型喇叭连线是不是在个小板上 拆机 重组一下看看把 估计能好

网友:
驱动/喇叭都是正常的,估计是声卡芯片坏了,喇叭那里没有电压输入

网友:
检测芯片有问题

网友:
下载官网驱动

网友:
检查下音频插孔,疑似音频插孔接触不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