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游戏本TM1801独显1060感叹号报错43维修一例

楼主(2022-07-07):
板号:DATMAAMBAC0
地点:成都龙芯科技
成都本地同行拿来小米游戏本说1060显卡感叹号,自己测量显存供电等等都是正常的不清楚是显存问题还是核心问题叫我确定一下报价

既然同行检查了供电正常那就先软后硬,换我们硬盘测试还是一样,那就先跑一下程序看看

测试结果又是C0报错,既然报C0那就先个个显存试试毕竟换显存快虽然几率不大还是先试试

换好C0显存后装机测试英伟达控制面板出来了用娱乐大师跑分正常,咦运气真好真是显存问题吗不急由于以前上了几次当了,当时换完报错的显存测试跑分都正常,马上通知同行报价结果第二天一开机又再回到从前,有好几次都是所以遇到换显存好的马上关机放那边过一天再开,要是正常才算正常。时间过得真快第二天一上班就开机测试果不其然又是感叹号,看样子必须搞核心了,保险起见测试显存核心所有供电没有异常那就给同行报价搞核心了,同行同意那就开干

干完核心测试几天3D均正常,交机同行,成都龙芯科技承接全国同行笔记本板载CPU升级更换销售回收测试,专修高风险高难度疑难杂症游戏本,有需要的同行可以一起交流合作

网友A:
我是有一台一样机器和故障 你所说的干显卡,是重植还是换卡??

网友:
这个成本很高了,客户能接受也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有一台一样机器和故障 你所说的干显卡,是重植还是换卡??

都试试

网友B:
楼主,你这个加热底座的是叫什么名字?功能是辅助加热,防止主板变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加热底座的是叫什么名字?功能是辅助加热,防止主板变形吗?

是辅助加热,我见别人修台试显卡,换显存都是架在上面换的,这样容易拆一点,如果单风枪是很难拆显存需要很高的温度

网友C:
专修高风险高难度疑难杂症游戏本,,,,,这也叫高难度??一个维修学徒分分钟搞定的事情,,,,,,,,,太没技术含量了,,,

网友:
笔记本显存坏的概率最低。。。基本都是核心

网友:
不应该啊 明明是一个现存报错 居然是核心问题

网友:
重植估计会返修

网友:
换核应该很贵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是有一台一样机器和故障 你所说的干显卡,是重植还是换卡??

一看就是重值报的换卡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是重值报的换卡呗

哈哈真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专修高风险高难度疑难杂症游戏本,,,,,这也叫高难度??一个维修学徒分分钟搞定的事情,,,,,,,,,太没技术含量了,,,

打广告而已

网友(2022-09-28):
这个机子的问题确实多,小米笔记本设计师是受了任务委托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