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惠普DA0R13MB6E1不出3V5V,RT8223代换51125A详细教程

楼主(2022-07-07):
HP惠普DA0R13MB6E1不出3V5VRT8223代换51125A详细教程

如果该机器不出3V5V可以先尝试更换他们的稳压电容。
其次再更换芯片。以下是改线路过程。
由于RT8223和51125A其他引脚定义几乎一样,只有第4脚TONSEL和第14脚SKIPSEL工作条件不同。只要改变两只脚的工作条件即可。
以下为DA0R13MB6E1例。

对比第4脚TONSEL和第14脚SKIPSEL工作条件不同。
将RT8223的第4脚和第14脚从主板上断开,我是直接用刀片切开了。

观察51125A信号。

上图将从主板上断开后的4脚和8脚链接。

上图为将已经从主板上断开的14脚和3脚链接。

将芯片的第4只脚和第8只脚连接,将芯片的第14只脚和第3只脚链接。即可。链接前注意第4脚和第14脚是否已经从电路上完全断开了。
如下图。

如果不改线路,芯片待机将会偏高。
以上是全部教程。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加分了,给愿意分享的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