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插电源自动上电怎么修?

楼主(2022-07-08):
自动上电风扇自动转怎么修?

网友A:
电池没电了BIOS里没设置,再就是刷程序,最后找图查开机时序

网友B:
你要看看自动上电以后   电脑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看自动上电以后   电脑能不能正常使用

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了BIOS里没设置,再就是刷程序,最后找图查开机时序

换的新电池还是一样

网友B:
先把笔记本修好 正常点亮以后 在正常关机  估计就不会自动上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把笔记本修好 正常点亮以后 在正常关机  估计就不会自动上电了

ec发给南桥的pwrbtn信号不跳变,ec待机条件都满足,ec也换过,实在无从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发给南桥的pwrbtn信号不跳变,ec待机条件都满足,ec也换过,实在无从下手了

是什么机器   我刚修了一个差不多的  工作站   放电可以自动上电  可调电源不开机   最后 用原装的电源可以正常开机点亮

网友:
你查的已经比较深了,现在不考虑上电的事情,还是先修点亮的问题

网友:
coms电池或电路

网友:
是pwr电路吗?